[求助] 一种很奇怪的带隙基准

楼主(2012-04-26):
今天在看到偏置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电路的带隙很奇怪。先上图  说这个带隙有别于咱们正常所说的那种带隙,如下图所示。  这是咱们常见的带隙,这里M1做主电流镜,将电流镜像到M2上,而电阻的作用是让这个电路的电流能有一个确定值。而在前面的那个电路中,中间部分却做了主电流镜,然后还加了一个右半边电路。这个电路的电流能够计算出来,但是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加右边的电路。人家设计这个电路,肯定是有某种作用,但是我除了能算出来bias-p和右边电路上面的电流外,却说不出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我查了超多的文献,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路结构,所以只能上这里来求助。希望给位能够解答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偏置电路.doc (420.5 KB , 下载次数: 351 )

网友:
Q10,11,13形成一个闭环,讲1:4的Q11,13 Collator电位钳住!
这类似运放在BG中的作用。之所以能形成Delta VBE/R的前提是比例BJT的C端电位一样!

网友:
该电路输出电压是Q11的集电极电压,另外电阻R1_1上产生负温度系数的补偿电压,加上Q13的Vbe输出temperature-insensitive voltage,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里的Q13那条支路的作用应该是使得该带隙能够产生一个确定的电流值。但是别人说有反馈的作用,但是又不能具体的将出来。这个电路是做毕设用的,要是单纯为了完成毕设,我可以把它改成常见的那种形式。不过学习嘛,就要把它学明白,所以还是不想为了图省事,就把这个知识点给漏了。  您能不能详细的说说那个产生偏置电流的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或者介绍有一个相似的电路论文或者书都可以。这个电路产生的电流是I=Ut*ln4/2R。能计算出结果,但是说不出具体是经过一个怎样的过程实现一个怎样的流程

网友:
P3,P4,P7的vgs相同,因此认为这三路电流相同,
看p3,p4两路,Q11和Q13有相同的VB,电流由beta*VBE决定,因此由这两路电流相等得到等式I=(VBE11-VBE13)/R1_1,这个是个ptat电流
最终的bandgap从Q11和Q13的基极输出,Vref=Iptat*R1_1+VBE13
Q13作用为一个负反馈,同时静态时使Q11,Q13的VCE相等,保证P3,P4两路相同

网友:
好像是正温度系数+负温度系数的基准源啊

网友:
P7 p4 p3 最好做成  2:1:1 ,这样可以抵消 Q10  2IB 电流的影响。
至于这个结构与传统结构的区别主要是,传统的结果其实是个正反馈环,增益<=1, 所以也能稳定。
这个是个负反馈,把Q13看成一个单管运放, Q13的 B , E 端看为 2个输入端,C 为输出,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使得 Q10 Q11 的C 端电压相等。相对于Q10的E 端都是VBE

网友:
额,不太看得懂啊

网友B:
我觉得Q13确定了Q11集电极的电压,否则Q11的集电极电压不定,电路难以正常工作。其次可保证Q11集电极的电压等于Q10的集电极电压。
其工作过程为:设Q11集电极的电压大于Q10的集电极电压,则Q13的Vbe大于Q10的Vbe,如果area相等,则流过Q10的集电极电流小于流过Q13的电流,即流过Q11的集电极电流小于P4的电流,则Q10的集电极电压上升,同时其发射极电压上升,Q13的电流减小,P4的电流减小,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如果这样分析,Q13的area设为4好像更合理
而图中设计的比例显然使得Q11集电极的电压大于Q10的集电极电压。

网友:
哎, 这个电路再正常不过了. 很容易就推导出来了. 我们自己的带隙基准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用的PN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推导还是很好推的。就像我这样不完全懂原理的都能推导出来,更何况是您这位见多识广的人呢?我在论坛上经常能够看到您回别人的帖子,总的来说,回复的都是一堆废话。如果说你想挣个信元,你单纯就回复一个kankan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说着这样很没有水准的话,让我觉得可能是你的人品的问题?之前看过大神wind2000sp3回复某个楼主的一个帖子。实实在在的说,那个楼主的帖子发的没有技术含量,不过正是因为他这个帖子,加上wind2000sp3的详细回复,才让我们很多人都更加了解那个电路。楼主的心情可以了解,但是楼下已经告诉他在艾伦的书上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了,然后大神wind2000sp3也笑话了他一下,楼主震怒,骂了大神一句,最后大神心平气和的特别详细的把那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我不想像那个楼主一样,把你大骂一顿,对我来说,每一位对我帖子做认真回复的人都是让我尊重的,就算是回复了一个‘学习了’,我也会很感激的说一句我也是。我怕我误会了你的意思,回这个的时候还专门又看了一遍你的回复,你说经常见这个电路,你倒是说个具体的原理啊,如果嫌麻烦,你告诉我哪里出现这样的结构,我可以自己重新去钻研,这样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因为你交给我的是一种方法。像你这样的回复,真的是比废话还是让人别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看来咱俩差不多是一个水平,一起努力哈,以后就能看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批评的好,下次努力改正。我有时间找找起源的论文贴出来,不过不一定能翻出来,也不一定有时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你说一下大体是个什么样的题目或者什么样的书就行,也不是说非要钻那个牛角尖,只是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自己一直解决不了,论文更是看了快上百个了(只是看有没有相似的电路,具体的内容没细看),心情一直不好,所以也会说这么多。我找不到,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这个人就是容易冲动,你也别见怪,你看到的部分还是我后悔完马上就修改的部分呢。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论坛挺活跃的。就像我这样的,你也不用给太详细的讲解,给个思路或者是说一个参考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我之所以没说太多电路的解释,是因为前面的人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我通看了一遍这些帖子,发现你有可能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Q13的基极-发射极电压(负温度系数)叠加在IPTAT电流流过电阻所造成的正温度系数的电压上,所以Q13的基极就是输出了一个温度补偿的电压。Q13本身是由电流偏置的晶体管,它并不确定自己所在支路的电流,它的电流是PMOS电流境提供的,这个电流是IPTAT电流。IPTAT的产生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回路增益造成的,虽然增益不算大,所以这个带息基准电压不会太准确,纠错能力也不算很强,因为回路中并没有一个很多地方都用的带息基准放大器。还有哪些地方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一个三支路基准,右侧的三个之路形成一个负反馈环路,但是最右侧2个支路还存在一个正反馈环路,在大的负反馈环路稳定的时候,上边的MOS使两个bipolar电流相等,然后,再由bipolar的Vbe的差值/R,来得到基准,原理不难,但是如果想弄明白如何稳定里面的正反馈环路,我觉得还是自己画小信号吧,当然,也可以仿真环路BODE图

网友:
记得清华朱正涌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书上有类似的结构,全bipolar的,原理不会变,有空找来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少了点东西,在Q10 和Q13 的source间要有个电阻,这样才能得到zero temp coefficient curve。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很有意思,参考gray那本书的图4.38 (a),是否能这么理解:
先不考虑Q10, 那么Q11,Q13 可以看做是T1,T2, 加上电阻形成self biasing ,
然后在考虑Q10, Q10的功能就是使得原来仅由Q11,R,决定的Q13 电流变成PTAT, 电流*R
后加上Q13的Vbe, 形成BGR

网友:
刚下本朱正涌翻了翻,貌似没讲啥实质的东西。我理解有以下三点
1、构成负反馈回路(直接用类似第二幅图的电流镜也可以实现,但是会造成P3、P4Vd差异,受沟长调制影响严重;而加cascade后启动电压受影响,运放又太复杂)
2、嵌位Q10、Q11 C集电压,减小P3、P4沟长调制影响和Q10、Q11 early效应的影响
3、补偿Ib10的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只用来产生 PTAT 电流的 。推荐看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   gm matching biasing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讲的意思我基本上明白了,这里应该是通过Q13的be结电压来保证Q10和Q11的集电极电压相同。但是后面有一个问题,我又重新查了一下书,咱们在推导电流的时候,delta Vbe/R这个式子的推导跟集电极电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换句话说,因为上面3个PMOS管保证了通过Q10和Q11的电流相同,就算是集电极电压不相同,这个公式还是能够推导出来的。再一个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要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回复,主要有两个瑕疵:第一个,应该完全是个笔误,PTAT电流产生是由Q10和Q11产生的,你写成了Q13。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问题。第二个,恕我还是个新手,我觉得这个电路产生的Vref应该是Q13的集电极电压,即bias_p,而不是您所说的Vr+Vbe(Q13)。您昨天就已经回复了,我今天又好好的研究了很长时间,稍微懂了一点。。。您再看看,是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你的回复我仔细看了下,跟5L应该是有同样的问题。我在23L那里具体说了一下,麻烦您再看看呗?同时谢谢你的回复,虽然我根本就没看懂。核心部分你貌似还没有分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看它有点像一个PTAT+负反馈。。。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负反馈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学名叫:三基准电流。。。但是文献只能找到一篇,那个是个论文,说实话,那写的真是一,坨,屎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后面把那个Q13比成一个运放的例子实在是太形象了。对我的理解很有帮助。只不过一开始我还纳闷,要是运放的作用,基极和发射极这不是应该相等么?后来想了一会,终于想通了,这里应该是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但是目的是使Q10和Q11的集电极电压相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好几遍你的回复,还是看不懂,感觉你的思路有点混乱啊。。。。能不能麻烦你详细的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小信号图有用么?我一直都以为小信号就是为了在我们刚开始接触模集的时候,更加了解电路的原理。而且还是仅限于一个或者2个管子,这么多的管子,还能画小信号图?能不能告诉我哪一本书上用小信号图解决问题的?还有小信号图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前看过一个帖子,里面某个大神用小信号图解决了一个问题,当时觉得小信号离自己很遥远。。。在一个bode图跟模集有关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环路之所以稳定是在两个电压点没有平衡之前,有那么一个回路调整使得电压相等。仿真器只能告诉你最后是否稳定,无法告诉你怎样稳定。电流镜在没有镜像电流之前,根本不能称只为电流镜,也就无法谈论集电极电位相等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将电流镜变成理想电流源,删除环路,看看两路BJT是否会产生Delta VBE/R的电流关系!
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有成立的前提条件的!就如同模拟设计一样,只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超出了一定范围就不再是成立的了。

网友:
前面某楼说的对,operational Amplifier。。。。那本书里面应该有,作者Vadim V.Ivanov。要不就去找他的paper。我发现坛子上很少提到他,我强烈推荐大家看看他的书,可以激发思路。我觉得他真的very very 牛,不过他好像比较低调。

Ivan的电路中将下面三个Bipolar换成了NMOS。这种电路确实有人叫三支路xx,我也不知道原始叫什么。1楼提到的两种电路(如果是NMOS就不是带隙了)中,三支路的相对于两支路的,用伊万的话说就是多增加了一个local feedback,来增加PSRR。可以去画小信号电路,三支路的环路增益相当于gm ro了。不过设计这个三支路的时候需要考虑稳定性和补偿的问题。补偿就是在Q13的base处加一个对地电容。

我认为这个三支路的主要用来产生PTAT电流源,如果要做基准,还需要加上一些东西,如在某些位置加电阻,或者再用一个支路等,目前这个电路仅仅产生电流。这个电路中有点像基准的就是Q13的base了,但是这一点实际上等于Vbe+ΔVbe。再在Q11串如一个电阻就可以形成基准了。

Q13的E端也可以直接接地。接目前的地方虽然也增加了一些负反馈,但是我认为主要还是减小了电阻R。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在附件上传一个我毕设里面的偏置电路模块的分析,麻烦你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本科毕设嘛,语句上可能有瑕疵,但主要的目的还是把电路弄明白。对我来说,毕设过了就行,但是电路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才是以后要用到的。唉,因为是实习,没有什么其他的任务,为了把这个电路弄明白,花了我整整一周的时间。到现在也只能分析到这个地步。我把前面的每个楼都看了几遍。对能看懂的都做了回复,同时也跟学长讨论了一下,感觉大部分分析的并不是很清楚,也可能是我个人水平的原因吧。。。。要么是出现硬性的错误,比如看错了输出端,要么就是有点自言自语,不过他们每个人想表达的核心都是最右边支路要让Q10和Q11的集电极电压相同,然后也没说为什么要这样。感觉我分析的还是不够彻底,麻烦你帮忙在看看。如果下载附件要花钱的话,你就稍微花一下吧。。每天一个签到,就是40元的,这个是小钱。。。嘿嘿

  再一个是,像你说的那样,与这个电路相似的,按照三支路基准电流在百度搜,只能搜到一个叫“低压、宽带、高稳定性运放芯片设计”的论文,我看了一下,分析的是一坨屎,等同于没说。其他类似的文献就搜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昨天晚上把每个楼的回复都看了几遍,然后又跟学长讨论了一会。可能是个人水平的原因,感觉还是没怎么看懂。每一楼说的核心都是Q13使两个PNP管的集电极电压相等,再然后就没什么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这样。我上传了一个附件,那个是我写的分析(用本科毕设用的)。感觉分析的还是很浅显,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写。麻烦你帮忙看一下吧,这个电路我已经花了整一周的时间看了,但是也只能看到这个水平。参考文献是百度搜三支路基准电流出来的那个论文,不过他说的是一坨屎,还没我分析的多呢

网友:
    确实,增加一个反馈反馈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将Q10与Q11的C箝位到相同。这样当电源电压变化时,这两个C端电压基本不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因为环路增益很大)。结果使得上面的电流镜两个管子的三点都相同,所以电流镜的镜像能力不随电源电压变化(沟道调制效应的问题被克服);同时下面两个产生delta VBE的两个BJT的C也不会发生变化。综合起来,其实就是PSRR变好了。还有,从放大器的角度看,环路增益增加了,等效到输入端(delta VBE)的系统失调也减小了(随机失调还是得看管子尺寸)。
   希望能帮到你。
   另外,关于前面回复的一些端口说错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也发现在回复时想看看前面的回复或电路比较麻烦。

网友:
M7的漏端为什么接到M8的衬底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pspice仿真就是这一点不好,别人如果没有原电路,有些连线结构是无法确定的。它那个是直接连在M8的栅极上的

网友:
我匆匆批注了一下你的报告, 还需要增添更多的东西才能算分析清楚这个电路了. 有问题继续提问好了,我一般都指一个思路出来,你自己走过这个提升的过程.

网友:
毕业论文写这个电路就能毕业了啊,真牛X.
这是一个bandgap电路,同时可以产生PTAT电流输出的常见电路。
给你一个分析角度:
  1. 感性的感受这个电路,去除Q3所在的支路,这就是典型的PTAT bias产生电路,不错,R1上的电压就是PTAT电压!该电压叠加一个VBE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准电压。这只是感性的看这个电路。
  2.理论分析
   set : Im3=Im4=Im5=Ibias,根据典型的电路分析理论,电阻R1中流过的电流为2Ibias,因此2Ibias=VE2=VEB1-VEB2,因此就可以得出LZ所示的电流表达式;
   再次感受一个电路,反馈环路并不是所分析的重点,因为self_bias电本身就是一个negative feedback 电路,否则就不存在bootstrap了,因此,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了,不必要去一味纠结这个电路中的feedback问题。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如有雷同不甚荣幸,对电路的看法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目标确是一致的,设计出来的电路能够可靠工作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只写这个当然不能给毕业啦!当然还有其他部分,再说是个本科的毕设,写的差不多就行,也没有那么的严苛。在写毕设的过程中看过不少人写的硕士论文,细细的看,你会发现他们实在是写成一坨屎啊。其实这个是个USB power switch里面的偏置,其他的部分都分析的差不多了,这里有这个问题,为了搞懂,整整花了一周的时间。。。。先谢谢你的回复。这个你的回复我会仔细看的。回家以后暂时没有网络,等五一以后,我会再向你报告我的分析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忙还花时间给我的毕设提意见,实在是太让我不好意思了。在这里我正式向你道歉。(可能也就是在网络上这样敢爱敢恨,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比较规矩的,不会自己一时的冲动而去影响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遇到不爽的事情,顶多也是记在心里。要是把每个人的某些做法都很冲动的表达出来的话,那样,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始终孤身一人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amodaman和wind2000sp3这两个id是我上网这几年来唯一记住的id,我从你们俩那里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从某种角度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性格等等。再次非常感谢你。。。

网友:
看起来像erid的ptat电流源结构,就是少一个电阻。

网友:
Q10,11,13形成一个闭环,讲1:4的Q11,13 Collator电位钳住!
这类似运放在BG中的作用。之所以能形成Delta VBE/R的前提是比例BJT的C端电位一样!

同意你的看法!我将这个电路重新摆了一下,容易看点

这个是个负反馈,把Q13看成一个单管运放, Q13的 B , E 端看为 2个输入端,C 为输出,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使得 Q10 Q11 的C 端电压相等。相对于Q10的E 端都是VBE

你的看法启发了我,现在看来这个反馈有3个支路

第一个支路 Q13 →  P7 → P3 →  Q13                                          正反馈
第二个支路 Q13 →  P7 → P4 →  Q10&R1_1  →  Q11 →  Q13        负反馈
第三个支路 Q13 →  P7 → P4 →  R1_1          →  Q13              也为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本书我大略的看了一下,基本上没有长得像的电路。但是正如你说的那样,这本书我看上去第一眼就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思路很新颖,正好现在还有时间,一定要拜读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回去以后仔细看了看你写的批注,基本上是看不懂。我的毕设是分析整个usb power switch,这里的偏置是一个分支部分,以我目前(就现在)的水平,基本上是达不到你所批注的要求的。不过你给我指出了一个方向。离正式试用还有2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努力按照你说的那样去分析电路。虽然可能不会出现在纸面上,但是我一定会把你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弄懂的。

网友:
呵呵,我后面还有一句呢,或者他的paper。我也不敢肯定书中是否有,好久以前看的,忘了。本来想帮你找找paper出来,一时没有找到。你在学校找paper更容易,去搜搜Ivan的相关paper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好的。再次感谢你啦!

网友:
xin shou ,xuexi zhong

网友:
感谢各位的解释,感觉对电路的理解又加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具体在哪里对电路的解释加深了?我除了对那个q13用于锁定Q11的be结电压弄懂了之外,剩下的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反馈是q11 q10 q13形成的负反馈环路,使得q11和10的c端电压相等。

同时,q13顶端的pmos mirror出去电流,此电流ptat, 大小为kt/q(ln4)/(2R1_1)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产生ptat电流吧?参考电压也如此.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意见一样的

网友:
my understanding: Q10-R-Q13-Q11-Q10 feedback loop, so Vq11,c=Vq10,c, as long as the loop holds, the above voltage is vbe11=vbe10+2i*R, where i=Vtln4/(2R), vbe11 cannot be a zero-temp dependent voltage. basically, this right half circuit generates a ptat current, biasing the left half~, that why a ptat current is necessary is purely determined by the applic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本书 ,要慢慢看,看不懂了可以找找伊万的专利和论文,作者是俄国人,英文表达有点不太好懂,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2014-11-11):
   一个旧帖子,刚看了一遍,有个不懂得地方想请教一下:”抵消 Q10  2IB 电流的影响“什么意思?帖子中两位都提到了这一点,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上贴中提到的两位位于7楼和20楼

网友(2016-01-27):
Q11的集电极应该就是基准的输出,看一下Q13和电阻那个支路,就会看到VBE+deltaVBE了.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产生PTAT电流的模块,没有能够产生基准,Vbias电压明显会跟随电源电压波动。
电路中Q3的作用就是运放,如果它的电流不是注入到R1上而是直接到地的话,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网友(2016-07-16):
这个很好分析啊,看你们分析都晕了,把P4、P7、Q10、Q13,R1_1,看成一个OP不就行了,它的负端(Q10基极)和输出(Q10集电极)接到一起,显然是个跟随器,正端(Q13基极)。输入端两个管子面积不相等,只会引起固定的失调,但不影响。

网友:
能产生PTAT电流,也能出基准电流。Q13的基极也即Q11的集电极近似等于Q10的集电极。误差比Q13的发射机直接接地时Q11与Q10集电极之差大,但这种结构电阻可以比后者(Q13发射极直接接地)近似小一半左右。

网友:
只是把pnp换成了npn,接法等效,还是为了产生ΔVBE和VTln(n)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反复看这个帖子,非常受教育你的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Q13确定了Q11集电极的电压,否则Q11的集电极电压不定,电路难以正常工作。其次可保证Q11集电极的电压 ...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