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d flash中的关于读取状态值的疑问

楼主(2012-04-26):
在三星的关于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中讲到“After writing 70h command to the command register, a read cycle outputs the content of the Status Register to the I/O pins on the falling edge of CE or RE, whichever occurs last. This two line control allows the system to poll the progress of each device in multiple memory connections even when R/B pins are common-wired. RE or CE does not need to be toggled for updated status.”用红颜色标注的一段话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没看见红颜色标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红色字体的那一段话!

网友(2012-06-10):
我接触过nand controller,可否将文档发过来一看?很久没看nand文档了,很多cmd都不记得了。

网友(2012-08-20):
这种两行的控制允许系统轮训多存储器连接中的每个设备,即使当R/B pins are common-wired。nRE或者nCE并不需要toggled到更新的状态

网友(2013-01-08):
没用过,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