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之后 报错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26):
版图昨晚LVS之后,跳出一个窗口
Error Layer Window
[1]  psub_term_stampErorMult
[1]  psub_stampErrorMult
这些错误是什么含义呢?
怎么进行修复?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  谢谢

网友:
我把它叫做LVS时的DRC错误,具体含义不知道,我理解是你的psub、nwell之类的没有接电位,floating着。
可以的话就所有的psub连在一起接到地上,改下电路再run看还有不。打乱的底层cell单run时常会出现。

网友:
資料太少 看不出 所以然
能多點資料來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吧  但是要是psub 浮空的话,报的不是这个错误。
psub stamp error floating
我现在这个错好像不是浮空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p衬底连了多个电位,一般p衬底只能连最低电位,很多模拟电路通过保护环把衬底隔离,但是LVS时是隔不开的,比如AGND,GND,默认只能起同一个名字,除非rule里面再定义一层板子。

网友:
所有的阱电位貌似要连起来,我验证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阱连在一起,然后在一个阱里打上连接,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