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读数可以从0开始吗?

楼主(2012-04-26):
我采用quartus11.0生成的DDR2控制IP核。
每次都是从地址0开始进行读写操作。发现第一次读出来的数,总是很奇怪的FF0000,060606050505这样的数。
具体的波形见图所示。
请大牛们帮忙分析一下噢。

网友:
换个地址还有没有这个情况呢?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跟地址应该没什么关系,你写入的是什么数据?
最好把DRAM侧的信号拉出来,这样比较好定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个地址就不是这样了,DRAM一侧的信号也一样,而且只都是有规律的,好奇怪啊。

网友:
刚开始时,DRAM有个校准,会写一些数据的。看控制器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