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漏电测试

楼主(2012-04-26):
最近LZ流片回来。测试发现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线可能在内部有贯通。请问下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定位该短接的位置。

网友:
可以试试EMMI

网友:
自习检查版图,找到可疑位置后,做一个FI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国内哪家公司可以做EM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