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通道的AD采样如何做到数据同步?

楼主(2012-04-26):
板子上面有两个AD,这两个AD分别有时钟输出,在布线上两路时钟走线的误差大约在10mm之内,如何在FPGA中将这两路数据同步起来?
FPGA的时钟和AD的输入时钟是同源的,但是AD的输入时钟还经过了一个额外的时钟驱动芯片,两边的时钟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

楼主:
没人回答吗,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2-06-05):
通过多个双时钟FIFO复接就可以完成多路AD数据的同步

网友:
板上10mm长度差造成的skew完全可以忽略。根据ADC Datasheet中的output delay信息,在FPGA综合器上作好相应的input delay时序约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