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T3 error

楼主(2012-04-26):
各位老大,鄙人ATPG生成的时候遇到困难如下,急求解:

          1)采用INOUT pad作为scan in 和scan out,并用插入扫描链
          2)当运行fastscan过程中,出现T3 error:
          Error: Scan chain 0 blocked at gate /GP1 after tracing 0 cells (T3-1)

         现在不知道采用什么命令才能让工具继续走下去?库是用verilog转的!

网友(2012-06-11):
工具提供的analyze命令可以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scan chain trace不通是走不下去的,打开visualizer分析这个error

网友:
一般不要用inout管脚来做SCANIN或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就因为会出现类似的T3 error吗?

网友(2012-08-04):
把inout pin的输出属性和输入属性给删了

网友(2013-06-20):
楼上正解,可以在工具中手动去掉双向端口的in/out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