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作储能电容用

楼主(2012-04-26):
这里的生压电荷泵电路中 电容我想采用mos电容,但是对于mos电容的值不知道怎么确认,看到论坛很多人写的是加一个小信号模型使得2piF*V=1  来测栅极电流=cap值  扫描栅电压得出曲线,  但是我的这个输入信号幅度有500mv~1v的正弦,mos管的工作区是在不断变化的,搞不清楚mos电容工作时是积累区还是反型区,mos电容值要怎么确定??

网友:
怎么觉得这个dickson怎么奇怪哦
看起来不像是好集成的dickson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时钟控制的 ,是无线获取能量的,输入端是正弦信号,可以认为两端相差180度,交替举高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作RFID的整流器?一般模型里面都有的,多少电压时候的电容值,反正你最后是个直流值,这电容当然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