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电容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2-04-26):
目前在做SAR ADC,其中的电容阵列中的电容是采用mim cap还是pip cap呢?查看工艺库中对mim cap和pip cap的说明,有些地方看不懂,在下面贴出来了,各位谈谈看法吧。

section cap

*
* MIM capacitor
*
  parameters cjmim=1e-3 cjmim_std=0.1e-3
  parameters cjswmim=1e-10 cjswmim_std=0.1e-10
  parameters mcjmim_std=0.01e-3
  parameters mcjswmim_std=0.01e-10

  statistics {
        process{
             vary cjmim  dist=gauss std=cjmim_std
             vary cjswmim dist=gauss std=cjswmim_std
           }
        mismatch {
             vary cjmim  dist=gauss std=mcjmim_std
             vary cjswmim dist=gauss std=mcjswmim_std
           }
  }

inline subckt mimcap(PLUS MINUS)
    parameters l=1e-6 w=1e-6
    model mimcapmod capacitor cj=cjmim cjsw=cjswmim tc2=0 tc1=0 tnom=25
    mimcap (PLUS MINUS) mimcapmod l=l w=w
ends mimcap

*
* PIP capacitor
*
  parameters cjpip=1.2e-3 cjpip_std=0.12e-3
  parameters cjswpip=1e-10 cjswpip_std=0.1e-10
  parameters mcjpip_std=0.01e-3
  parameters mcjswpip_std=0.01e-10

  statistics {
        process{
             vary cjpip  dist=gauss std=cjpip_std
             vary cjswpip dist=gauss std=cjswpip_std
           }
        mismatch {
             vary cjpip  dist=gauss std=mcjpip_std
             vary cjswpip dist=gauss std=mcjswpip_std
           }
  }

inline subckt pipcap(PLUS MINUS)
    parameters l=1e-6 w=1e-6
    model pipcapmod capacitor cj=cjpip cjsw=cjswpip tc2=0 tc1=0 tnom=25
    pipcap (PLUS MINUS) pipcapmod l=l w=w
ends pipcap

endsection 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讲讲嘛,为什么不用pip cap

网友:
只知道MIM可以,PIP是啥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pip是什么啊

网友:
用MIM吧,寄生小,PIP是poly-poly?

网友:
PIP的下极寄生大些
但是觉着匹配应该好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PIP是poly to poly。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做的ADC中要用到电容阵列,对匹配和寄生电容都有要求。不知道PIP电容和MIM 电容的匹配精度和寄生电容的大小在一个什么量级上。
我用到的最小的电容大概是35fF。

网友:
好像工艺库给的那个pdf里面有说两个电容的一些参数,还列个表总结,他们自己测试出的工艺偏差,寄生电容等,个人觉得还是用mim cap,比较准

网友:
不知你用的什么工艺,一般来说,mim的容值比PIP小,两者都是非极性电容,mim的寄生小。

网友:
PIP是什么,不过要真是多晶硅的话,那容值岂不是很难控制,中间介质虽然可以用栅氧层来获得更高的单位电容,但是失配和寄生都会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PIP的介质一般是氧化生长,而MIM直接介质厚度是由光刻决定的。前者的精度应该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MIM的氧化层厚度怎么回是光刻控制的,理论上应该都是CMP来控制的吧,CPM在局部的一致性应该还是不错的,至少比用栅氧的电容更不容易受到电压的影响。

网友:
PIP电容介质层是氧化生长的?又不是gate oxide,可以氧化生长。
poly是多晶,不是substrate 单晶,不确定多晶上能不能长氧化层
PIP应该是CVD做出来的

网友:
标准差mcjmim_std 和mcjpip_std 是一样的,根据公式,同样面积下两个的匹配度应该是一样的,但mim的寄生电容应该要小些,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1, 建议查一下model file 中有关各项参数的描述
2, 建议跑一下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过用过 这个工艺的人了,pip电容的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依稀记得原来用过的.6的工艺的PIP的介质大约400A左右,属于氧化和淀积均可的厚度,我也不记得是不是氧化的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进炉管还是走CVD,对厚度的精度的控制都是比MOM那样用光刻控制Metal之间的间距来控制介质厚度的方法精度来的高很多。

网友:
40nm用氧化做比较难了,要么湿氧生长,干氧估计长不到那么厚
而且poly上生长氧化层不知道好不好
事实上MOM cap要比PIP和MIM电容都好,而且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过使用过这个工艺的人了,他们都用pip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就用呗,多花了一层mask的钱,面积又小些,精度高些,不用白不用

网友:
在 0.5um  only PIP  , double poly ..
0.5um 40v process  多用 PIP .
新的 process 多改 mim ..但 mim 一樣多層MASK  把MIM 讓IMD變薄 ..
0.35um 0.25  0.18 多用 MIM
MIM  or PIP 都是低壓因為要電容大 間距要小, Breakdown 會差..

MOS CAP一般是 mim  or pip  3倍左右 ..
選 mim or PIP 是 fab process 先選好的 ..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 ..

不知 90nm 65nm 下 analog 是那類 ??

网友:
回复 楼主: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odels,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MIM = PIP
Standard deviation per unit area: MIM = PIP

In terms of accuracy and needed silicon area, both types of capacitor have the same performance.

MIM: bottom plate at least needs to use M2 -> about 2.7-µm distance from M2 to substrate
PIP: bottom plate is POLY1 about 6000 -> about 0.32-µm distance (i.e., thickness of FOX / STI oxidie) from poly1 to substrate

Conclusion:
PIP suffers significantly more parasitic capacitance from bottom plate to substrate

网友:
回复 网友G:

For 90 nm / 65 nm CMOS process technogies, since the totla number of interconnect layers (i.e., metal layers) is large (>= 6), MOM can be used.

MOM (Metal-Oxide-Metal)
Meta-to-metal, same layer + metal-to-metal different layers, from M2 to M-top.

网友:
If I need hi voltage cap ?? like sample/hold circuit .. some high voltage like regulator also
need Hi -volt cap , we usually use hi-V nmos cap , but nmos Gate oxide is "large" ..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上面写的是关于pipcap的mismatch model,不知道这个是楼主自己写的还是工艺文件里面本来就有的呢,用这个跑monte carlo仿真能给仿出波形来吗

网友:
这个一般用mim用得多一些吧

网友:
MIM is not the most accurate, but the most linear, and less parasitics because it is on the top of the die. Matching is also better.

网友(2012-09-03):
是不是集成的电阻都是无源的啊?

网友(2015-09-01):
学习了上面的讨论

网友(2016-09-02):
PIP是poly to poly

网友(2025-06-12):
在查找PIP(poly to poly)电容的时候,搜到了下面的讲义,分享下!具体选择我也不懂。

lecture06-140818 Capactito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