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出的电流与仿真时的电流差别很大!!

楼主(2012-04-26):
我近期测试了流的ADC片子,结果测出的电流会随input freq大幅变化,从3mA到7mA
但是,用Cadence做Post仿真的时候,电流如果用average函数算300+uA,如果是rms的话也不过700+uA
实在是太抓狂了,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急增呢??
烦请各位大牛们提点意见啊。。。

网友:
片内有短路的地方,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路后仿仿不出来么?

网友:
ADC数字输出的driver是不是也包含在里面仿真过了?如果能直接驱动测试板上的元件或者仪器的话,功耗一定不会小。

网友:
不知道他是不是芯片I/O和 analog circuit在pcb 上是不是用同一个power
但是很有可能没有考虑IO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载片测的,而且后仿时连driver一起仿的,输出负载没接,属于高阻状态
    加上 测试时输出接逻辑分析仪,其负载也是高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载片测试?
每个digital IO至少加5pf,读一下逻辑分析仪spec,我记得探头不是高阻,是一个RC网络

网友:
averge电流,选了哪些节点呢?vssd 衬底都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选了所有的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载片测试就是不用做pcb板了,直接在芯片上加探针出来测试~
    逻辑分析仪的负载是RC网络,不过R是高阻,C有几个pF吧

网友:
检查过ESD的问题吗?看看你的栅氧是否完好?最简单的办法是测一下输入栅极到地的阻抗是不是很小,如果没有击穿的话应该是兆欧级的。我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或者看看IO有没有可能用错了?正向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加ES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IO用错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是pad,画layout时有现成的Pad库

网友:
電流基本上都不會差太多,
是simulation沒注意到什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如说?我真真个把那些电流源都选上然后average求的总电流。。
   不知你是怎么仿电路的电流的

网友:
是因为你在仿真时没有加封装时的电容负载,所以仿真时电流较小;但是你测试时,封装的负载时会影响你输出电流的测试的。所以你测到的电流都是不准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你输出的buffer的电源不要用主电路的电源,而要另外加一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