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同志用过vpwlf,求教啊

楼主(2012-04-26):
RT,脚本文件不会写,求指教啊,能不能贴一个例程过来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和脚本有什么关系?就是把表示pwl的时间电压对写在文件里,一行一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例子么 没写过啊

网友:
文件里写:
0 1
0.1 2
0.2 3
表示0秒电压为1v,0.1秒2v,以此类推。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一个文本文件,文件的格式是一列为时间(由0到t,t>0,且是依次增大的),另一列为信号实际大小幅值,这个东西matlab中叫时间序列,可以用 matlab中的 tstools 生成,具体去查一下资料怎么用
生成这文本文件后,你即可以用vpwlf 调用了, 只需要 把你这个文本文件的路径 添加到 vpwlf 里面的pwl 一栏 然后 就可以用了
关键是文本文件的生成,也就是说你想自己添加的 信号源文件,里面 只需有 时间 幅值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B:

    仿真得到一个波形,想把这个波形当做激励源。有什么方法可以加载么

网友(2015-01-30):
想要加噪声源可以用这个信号源来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