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TS疑惑

楼主(2012-04-26):
请教大牛们,

    小弟接触ICC 不久,
1)请问在ICC里CTS时,为什么我把skew和transition都设的很大,表面看基本上不用工具去加多少buffer,但是工具还是加了很多的buffer,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在ICC里CTS时,导入的sdc里如果有set_false_path或者disable_timing之类的, 工具在CTS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只要有sdc timing的需求,就会有加buffer的情况,除非你set_dont_use ,

timing和cts是两码事情, 看看clock tree structure,
不过case analysis, disable timing, false path也会影响cts path就是,

楼主:
谢谢icfb解答
只要有sdc timing的需求,就会有加buffer的情况,除非你set_dont_use ,
请问,CTS阶段,工具会考虑timing而加入buffer吗?感觉不会吧?

还有个疑问,smic .18的工艺,有必要关注xtalk的问题吗?

网友:
cts 当然不会了,ck buffer需要指定,否则都用普通的buffer,

.18 .13都不需要关心si,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