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的PAD的选择依据

楼主(2012-04-26):
如题 希望各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二  本人新手  多谢!!~~~

网友:
drive strength ,
noise margin
run speed,
pad type needed, 比如lvds, ddr, hdmi
很多原因了,很多是产品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可以是运行指标  驱动能力应该是和电路结构有关吧? 还有麻烦解释一下最后一行要求的含义 用途

网友:
一般前端也会选pad的,根据信号功能,

后端会辅助参考下,然后power pad,肯定是后端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