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测试

楼主(2012-04-26):
导师让我先用现成的芯片搭一个PLL来实测一下
我用74HC4046和40103在面包板上搭系统,但是4046和40103的输出都保持在高电平...即使我给4046的VCOin端加上一个高电平,VCOout端输出仍然保持高电平...有人能指导一下是怎么回事么?多谢了

楼主:
4060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虽然手册上有外接电容为0时的振荡频率,但是实际居然振不起来,加了个电容就好了。可是40103这个减计数器做得分频器,与手册中给出的是相同的连接方法,可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现在集成的方案多的很

楼主:
上午10点钟跑了一趟电子大楼,回来什么也没动就能正常工作了...
老师的想法搞不懂啊,微电子专业少有直接用芯片搭系统的吧,这应该是电子系的工作吧
话说我还得把这个PLL焊到板子上...

楼主:
为什么板子焊好以后,VCO的输出总是很高的振荡频率,拨码开关无法控制?我测试了一下,拨码开关关断时40103相应管脚的电压也就是0.3V、0.4V的样子,供电电压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