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求助!!

楼主(2012-04-26):
将foundry给的mos放在一个layout中,然后再使用了pcell的Inherieted paraneters
但是当调用此layout的时候,不能使用(不能改变Inherieted paraneters设置了的参数,连设置了Inherieted paraneters的mos管都不能显示了)
求指教!!!

网友:
attach techfile or tech library

楼主:
和attach  没关系。不是都看不到是只有加了Inherieted paraneters命令的看不到,而自己做的pcell加了Inherieted paraneters这个命令,是能看到的。只有库中的加了这个是看不到的,显示:pcellEvalFailed

求大家帮忙啊。这个是否和工艺库加密了有关啊,有没有办法让其显示啊!O(∩_∩)O谢谢

网友:
修改cdf显示参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啊,完全不知道cdf是啥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