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26):
在做一个LDO,因为供电的片子功耗很低,正常是150uA,处理的也是低频信号,碰到几个问题,还望做过的前辈们不吝指教下。
1,调整管的问题
后面的供电模块工作电流是150uA,因为后续版本可能加入其他的电路模块,所以负责人说让我最大电流假设到1mA。于是我按照最大电流1mA下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计算了调整管的尺寸。但是后来发现,负载变为150uA的时候,调整管工作在了亚阈值区。所以想问一下,调整管这种情况电路能正常吗?看已有的原理分析,在整个电流范围内,管子都应该在饱和区。

2,环路的稳定性
输出电路是4.7u,输出旁路电容式10n,加了一个20ohm的ESR电阻仿真,相位裕度是够了。但是这个20ohm的补偿电阻是不是值大了些?然后导致瞬态特性变差,过冲的峰值过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分别仿了空载,150uA,1mA三种负载情况的相位裕度,发现150uA时的PM最大。但是看paper后理解的应该电流越大,相位裕度越好才是。

第三是,看相位响应图,我判断不了主极点到底是在输出端还是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按照P1=1/2pi*Ropass*CL; P2=1/2pi*Resr*Cb; P3=1/2pi*Roa*Cpar,算出来的数值和曲线上看到的不大一样,除了P2这个高频极点能分辨的出来外,前两个极点都挨的特别近,附图是负载为1mA时候的图。不知道误差运放的输出阻抗Roa怎么算,所以我现在都判断不出来主极点是哪一个。

看了很多已有的LDO的设计,都针对的是几百mA,最小也是十mA负载的设计,而且应用的也是高频领域,对带宽的要求比较高。而我现在做的是低频的应用,对带宽的要求应该特别低,而且电流这么小,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应该是很好做才是,但是现在发现这几个问题都好奇怪。想了好几天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希望大伙能给点建议,是不是无电容型的结构会更加适用一些呢?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选用的LDO似乎是经典的LDO结构。根据某文章的分析,在0~1mA之间的稳定性是不太容易做的。根据你的提问,给写愚见吧,呵呵
1、调整管的工作区域:一般经典LDO结构,要求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也有列外的,比如2003JSSC的一篇(香港大学)DFC型的LDO,调整管是可以工作于线性区的;工作到亚阈区的也有,记不清是哪片文章了,似乎是2005年的一片微分器型LDO中有讲到。
2、环路的稳定性:经典LDO结构的频率补偿,通常要Cout加上小的ESR,ESR似乎不要超过10ohm。其实这里我也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加10n的旁路电容,要知道,他和ESR结合,会产生新的极点。一般文章里分析时,这个旁路电容指的是供电线的寄生电容。
从你的描述来看,主极点似乎仍在输出端。输出电阻的计算很多paper里都有讲到哦,呵呵。耐心细致就能找到答案了。LDO的带宽一般在几百K左右。

网友:
呵呵,其实坛子里有很多paper 的。我从不知LDO为何物开始,在坛子里下了很多的资料看。从简单到复杂,呵呵。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仍在学习中,但大概知道LDO为何物了,呵呵

网友:
其实,我可以针对性的给你几篇文章,但是服务器不支持上传,我可以晚上回家发给你。留个邮箱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小的负载能力,完全可以做无外接负载电容结构,第一个问题,pass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种条件下pass管能提供最大负载电流就行;第二个问题,主极点在输出处,当150uA负载时的主极点相比1mA负载时更靠原远点,故相位裕度更好

网友:
如楼上所说,这么小的负载能力,完全可以用片内电容实现,也不需要很大的面积。觉得在150uA的情况下最好是让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这是你的常用负载。负载能力比较小,调整管的w不用弄的很大,那么在150uA饱和应当不难。一般,负载小调整管才会在线性区,负载大的时候很容易会在饱和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手上有那篇paper。其实现在手头上LDO方面的paper有好多好多,但是就像这篇一样,基本都是针对重负载的,所以引用过来的时候总有很多问题。你说的对,耐心细致总会解决问题的。我的邮箱2006mizi@163.com   谢谢这位童鞋了~

网友:
才1mA的最大输出电流,做什么片下电容,最简单的LDO结构都搞定了...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有打算设计无外接电容型的结构。如你所说,电流小时输出极点更靠近原点,故相位裕度更好。那为何负载电流为零时的相位裕度相对150uA时又下降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大更容易工作在饱和区没有错,可是如果管子尺寸是按照150u计算设计的,那么1mA负载的时候,调整管在饱和区,但是Vdsat会增大,dropout电压就变大了,效率也就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目前只是采用了最最最简单的经典结构,零极点的分析也是参考Ricon-Mora的那片博士论文学习的。因为记了笔记,看别的文章里说过,旁路电容Cb有个作用是减小瞬态特性里的那个delta Vesr的影响。不是非常地清楚,旁路电容基本就是滤波的作用,既然有输出电容了,再加旁路电容看着好像是有些多此一举

网友:
回复 楼主:

150uA到1mA的跨度并不大,dropout其实并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变化的大,那也就是调整管没有设计好。负载小,假如用很大的调整管,那就浪费面积了。

网友:
如果你采用的是一级的运放结构,只要在取样电路中加入补偿电路即可实现稳定
如果采用两级运放,对于你的负载波动范围小,也可以通过在取样电路中选取合适的补偿就可实现稳定。
如果问题没解决,你可以把图上传到网上让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上图吧,这样清楚一点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完全可以做个一级放大器+buffer驱动输出mos管,之后加些片上的电容做负载,就应该能满足一般的瞬态响应了。补偿用输出极点作为主极点,之后把放大器和buffer之间的极点,buffer和输出管的极点 都移到带宽之外。如果有困难,可以在第一个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做个零极点补偿。
毕竟你的这个电流范围很小,不会太复杂的,另外160uA的静态电流太大了,完全可以做到更低。

网友:
既然你手上有好多paper,看下有没有这篇:A Capacitor_less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with fast Transient Response(2005Master Thesis, by Rebert Jon Milliken_Texas A&M University)和这篇Full On-Chip CMOS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2007IEEE, by Robert J. Milliken等)。其实这两篇讲的是同一个电路,可以参考下,负载电流在0~1mA,这个电路是可以稳定的。

经典LDO在这个负载电流区间的稳定性似乎有点困难,原因是传输管的gm小。愚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

网友(2014-10-27):
回复 网友A:

   求资料 万谢 zhengjinlong1988@126.com

网友(2015-07-05):
回复 网友D:

    不错!

网友E(2015-11-17):
回复 楼主:

   关于Bypass Capacitor的作用是减小瞬态特性的问题:瞬态特性是指:当负载电流发生突变时,引起的输出电压最大的变化,也称为过冲,
一个LDO对于电流的变化的响应公式为:
deta-V-trans=I0-max*deta-t/(C0+Cb)+deta-V-esr
旁路电容使输出电容的等效并联电容增大,从而减小了电容产生的过冲,因此可以改善瞬态效应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能给我发几篇文章吗? 我遇到了LDO在空载(8uA)到100uA之间,环路不稳定  请指点

网友(2016-08-04):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不能麻烦你讲一下,第一个反馈电阻并联一个电容,然后他们在串联一个电阻回到误差负输入端,能说一下这种补偿的原理吗

网友(2017-07-21):
请问ldo设计时,输出负载电容为1nF,负载电流从0~100mA跳变,有没有好的电路参考。

网友(2022-05-16):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您好,这个旁路电容一般是输出电容的0.1或者0.01吧,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吗?而且这不是引入新的极点了吗

网友:
1.功率管在轻载时是可以工作在线性区的2.ESR电阻大小实际上是要和你使用的电容相关的,可以查一下你使用的电容寄生电阻有多大,20欧姆确实挺大的至于环路稳定性我觉得还好因为负载变换范围不是很大个人觉得采用弥勒补偿就差不多当然也和你具体的误差放大器结构有关

网友(2022-07-22):
1.调整管是可以工作在线性区的,比如在空载轻载的情况(负载范围较宽情况)
2.环路稳定性,再加入4.7uf的情况下主极点应该在LDO的输出,不稳定原因是在重载下输出极点向高频移动主极点和非主极点接近导致不稳定,ESR电阻大小问题是和使用电容相关大的ESR会达到100毫欧小的是10毫欧左右,ESR大会导致纹波问题但是要看波形确定,10n旁路电容是为了提高高频滤波效果。
这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