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v和bc_wc模式下,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2-04-26):
大家好,如下是PT中的设置命令:

set  target_library std_max.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IPs_max.db”

set_timing_derate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report_timing

set_ 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report_timing

上面的命令中只设置了max.db的时序库,没有设置min.db时序库,大家说说,在不考虑SI影响的情况下,上面两个“report_timing”报告同一条timing_path时,结果有什么区别,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小弟很迷茫,谢谢了。

网友:
有这个问的功夫,你report_timing自己看看不就得了

如果你没有设derate(全部为1),读入的SDF是单一数值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ocv和bc-wc 还有slew 和 condition arc的区别,在报timing
的时候,

即使是同样的path,

网友(2013-01-31):
补充点,报timing的话,OCV比bcwc更靠谱。

网友:
bcwc时候,setup使用max的condition,hold使用min
缺点是capture path都乐观了点
ocv时候,maxpath 使用max,min path使用min,相比bcwc更悲观。
但是楼主只设置了max的db,结果应该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6-06-22):
回复 网友A:

    版主,OCV是只使用一个库吗?一般PR阶段分析setup用WC,分析hold用BC,有的书说OCV 会用到两个库,感觉不多,怎么可能分析setup时,一条path用WC,一条path用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