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的reference flow

楼主(2012-04-26):
cadence的官方网站已经说明EPS代替voltage storm,可TSMC提供的reference flow咋还是voltage storm的呢

网友:
是最新版的吗?一般不会立即把VS摘掉,而是附加一个EPS的,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去问你们的TSMC AE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edi安装路径下bin里的vsotrm2与eps安装路径下bin里的vstorm2,这两个命令有何不同?

    edi下的,只能做abstract view,port view,而不能做detailed view吧?

    是不是eps下的vstorm2相当于以前stand alone voltagestorm的全部功能?

网友:
所有回答都底气不足
1)应该一样
2)单独做比较容易控制
3)是

楼主:
我这EDI8.1只能做到port view,看来是license破解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