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分析spef必不可少?

楼主(2012-04-27):
各位,请教个问题,在timing 分析中,spef可以没有,可以用sdf代替,如果有spef,那么pt会自己算delay,否则就直接反标delay from sdf。但是对于power 分析,是不是必须有spef? 否则没有RC信息,没法switching power. 这个是sdf没法替代spef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power 分析估计不是必要spef吧, 但是rail 需要啊,计算电阻网络,计算IR-Drop啊,

通常spef也是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spef,那么就没有RC,没有RC,各个cell 就没有load,没有load,就没法算switching power, 还有没有人发表其他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非得要有spef才能有RC  和rail呢??你是想要做动态的??其实只要含有RC信息的文件都可以啊 我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还有啥文件是含有RC的?因为switching power是根据每个cell charge 它的load来计算出来的,如果没有load的信息, 我认为就没法算switching power.
当然,internal power是从库里面的power table抓出来的,所以没有spef,每个cell就没有output load,那么就没法做查找表抓出internal power。
如果真没有spef的RC信息,我看只能用wireload来估计了,那是很不准确的。

网友:
    如果要精确的power,一定要RC,spef是提供RC比较常用的途径。没有spef的话,load就不准确(但是依然存在)

SDF只有延迟信息,没有RC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版主那你们做的功耗分析一般怎么做???我们一般都只是用eps 做静态的

网友:
SPEF提供较精确的RC值,且PT使用SPEF为REDHAWK产生timing window

网友:
要是选了一个wireload model呢?要是对于不精确的power结果来说 可以得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littlechip:
      如何用PT,以及spef文件,产生timing window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有点复杂,如果你有redhawk这个工具的话 里面有个pt2timing.tcl 用那个脚本就可以

网友:
非必须
power分析工具在没有SPEF的情况下,会利用自己的extraction engine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从而计算IR drop
当然如果有更精确的寄生网表SPEF提供,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他应该是做动态的,可能就要求比较准确,估计这样要求的话最好是需要spef吧,不过我们是没有么要的,我觉得说白了只要能QRC就OK,不过估计不准,我倒是很想知道动态的具体怎么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littlechip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现在只用EPS做静态?
你们的工艺应该还没有到太低吧
动态分析就是找出vcd中worst的cycle来看power,当然也可以用vectorless来做
低纳米,高频,大尺寸最好做做动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 尺寸是一个原因吧。。。90的 到65一下动态就很重要,我是个菜鸟,问过别人,他们说只是确实做过test没那个必要,还有要确保自己的pattern跳变要准确吧。。。。动态的我只是了解了一下。。。有空私下联系

网友(2018-07-20):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你们现今需要同时做静态和动态EMIR分析吗?这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请指教下

网友:
没有精准的RC信息,做出来的IR drop不准确,最好还是要有spef,用QRC提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