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EEPROM 阵列lvs疑问

楼主(2012-04-27):
对bit cell做lvs的时候,管子数目一直不对,应该是dummy管的问题,如果在改电路的话就太麻烦了,数目太大。改lvs文件的话,有的dummy是3端都相连了的。我想请问下应该怎么设置才能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啊哪个问题就是我问的= =
我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错了

网友:
在lvs option里可以设置过滤dummy器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么修改验证规则,要么在验证工具里filter你的dummy mos,看你是什么接法就filter那种。

网友(2013-04-27):
不管你cell面积多大,dummy cell只有周围一圈,加在电路上怎么想也不麻烦啊。

网友:
位线或字线的数目是不是奇数啊!?

网友:
在LVS中加这一句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G RC RE
AG:过滤四端连在一起的MOS管,衬底也要连一起的
RC:过滤两端连一起的电阻
RE:过滤两端连一起的电容

网友:
四楼说的对。在lvs option里可以设置过滤dummy器件的

网友(2014-01-24):
EEPROM 是否算特殊 LOGIC PROCESS ?
因為 EEPROM 好像和 flash  block erase 不同
不知道 CELL LAYOUT 是長得如何 ?  SIMULATION 是如何 模擬?

网友:
怎么又是smic???

网友(2014-10-16):
calibre LVS里面有一选项可以屏蔽掉某个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