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楼主(2012-04-27):
今天做了一下LVS
用assura过了
但是calibre过不了

电路全部是由数字单元构成的
schematic中提取的网表可以识别出所有的门
layout中提取的网表只可以识别出部分的门 一部分门是由MOS管组成的
然后比较的时候
就报连线错误

我估计是由layout提出的网表引起的
怎么让calibre 做LVS的时候能够识别出所有的门
然后过了LVS

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你可以修改calibre lvs.com文件.
LVS RECOGNIZE GATES all/simple/none
all---识别复杂门.
simple---识别简单门.
none---识别晶体管级.
你可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互联线的问题是由于大小写产生的

网友(2013-01-07):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calibre?
calibre能够在windows上安装吗?
烦请各位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