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如何修max_capacitance不满足要求?

楼主(2012-04-27):
用report_constraint -all 有net的max_capacitance不满足要求,用什么方法消除?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试试把这条net的driving单元 size up

楼主:
为什么工具不能够帮助优化呢?

网友:
加大这个net的单元驱动,不给修的原因有可能是单元已经最大了

网友:
插入buffer 都可以解决

楼主:
要是很多条net不满足,怎么办,难道都是一个一个的手工修改吗?

网友:
太多的,工具优化,否则就是人工eco,

insert_buffer  ,  size_cell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clk应该不存在ideal属性了
但是你看看我这个时钟树buffer怎么会dont_touch
那个max—cap的DRC错误该怎么修改,基于什么?

网友(2012-10-22):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插入的buffer会是dont touch呢?怎么去掉这个dont  touch 属性呢?

网友(2014-02-17):
顶。怎么没人回答?打击都解决了吗?

网友:
optimize 的时候会自动 fix DRC, fix 不了的如果有必要就手改
dont_touch 的目的就是不让 tool 在 optimize 的时候动到,所以 clock_opt 对 dont_touch 的 attribute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