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版图电源绕线怎样呈多边形?

楼主(2012-04-27):
各位大侠,如果版图不是四方形,而是多边形,该怎样让power绕线也是呈现多边形呢?多谢了,急。。。。。。。。。

网友:
有个around boundary的选项

网友:
有道理,不行就手拉, editAddRoute

网友:
根据自己的要求手工画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老大,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