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27):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在用modelsim做仿真,仿真一个多功能数字钟,频率为1Hz,我用modelsim仿真频率也是1Hz,我只要一开始仿真,modelsim就自动关闭了,是不是modelsim无法仿真频率比较低工程啊!还是小弟的代码有问题啊!希望大侠们帮忙解答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哈!

网友:
你这个频率应该没有问题,看看modelsim有没有报错或警告
可以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试试仿一个其他的程序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哈,我认真检查了我的程序,原来是代码有一个地方陷入死循环当中,所以一仿真,软件就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