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建立的网表出错,求帮助。

楼主(2012-04-27):
用的是tsmc18rf,直接调用库的期间,搭建的简单电路如下:

简单搭建的原理图

PMOS属性

NMOS属性

加载了仿真库

简单的DC工作点仿真结果报错说没有定义该模型。实际上我是自己从tsmc18rf库调的MOS。

查看网表发现问题 建立的网表写的是 nmos2v pmos2v (是器件cell名字 而不是 nch 和pch  model name)

input .scs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在虚拟机上仿真,当我在服务器上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哪个设置有错??求大神师傅帮忙,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
网表上的信息是由CDF parameter决定的。建议你查一下CDF parameter里面那些cell 的model name 到底是什么,再者就是查一下netlist procedure是不是正确的。或者再查一下环境变量:
export CDS_Netlist_Mode=Analog, 好像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个在服务器仿真就没这个问题,估计是什么设置啊,环境变量的问题,export CDS_Netlist_Mode=Analog。这个是一样的。netlist procedure这个在哪啊?CDF parameter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初学者。见笑

网友:
服务器上仿真和本地仿真的区别在哪里?
1) 同样的数据库,不同的软件版本?
2) 不同的数据库,同样的软件版本?
3) 上述两个方面都一样,PDK版本不一样?

Netlist procedure 也是CDF parameter的一个参数。你找找看nmos2v的CDF 参数,里面应该有Spectre的netlist procedure.

CDF 的位置:CIW-〉Tools-〉CDF-〉Edit ..., 选好库和单元之后,点 “Base”, 然后就有CDF参数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数据库,工艺卡是一模一样。从服务器导到虚拟机的。软件版本都是IC5141,但是服务器里的是学校用钱买的,我虚拟机是网上下的破解安装的,所以PDK是同一个,现在问题是可能破解的有点问题吧,建立网表的时候是cell name.而服务器建立网表是model name.所以觉得是虚拟机的里面的ic5141有问题,什么地方住设置的有问题,环境变量什么的。虚拟机里的可以仿真cell name 和model name 一样的比如。35的工艺库。发现这个库的cell name 和model name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软件版本问题了,edit component CDF 的界面很不一样。

网友:
运行一下LICENCE,同时配置一下环境变量,是你环境变量没有配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运行licence啊?环境如下

网友(2013-05-06):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啊,请求帮忙啊

网友(2013-08-10):
求助,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