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pectreRF 做 SP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用了两个Psin的port(内阻都设置成50欧姆),中间串一个电阻res, 并做10到50欧姆的扫描,感觉S11的结果看不懂,感觉当res=50的时候,s11应该通过1这一点,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哈哈,自己顶一下,怎么没人回阿,是不是太弱的问题

楼主:
阿,过了一晚上还是没人理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50的时候不应该是没有反射么,s11无穷小吧?

楼主:
呵呵,50的时候就是无穷小,它的位置就是在Z-smith chat上1的那一点.

网友(2014-12-02):
我是初学者,请问楼主sp仿真时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基本概念的问题就不要来问了....显然中间的res为0时S11才是在中心。。。你从输入的port看过去看到的就是一个res串联另一个50ohm啊

网友(2021-07-28):
懵逼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