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门控时钟插入问题

楼主(2012-04-27):
插入门控时钟时,一执行到identify_clock_gating命令时,DC就会自动退出,并报Segmentation fault。
如果不加identify_clock_gating命令就没错,但不加这条命令的话,门控不会起作用。
请问应如何解决?

楼主:
哦,这是版本问题?因为以前用的2004的版本,最近刚升级到2009的,就出错了    是换回低版本还是用更高的版本?

楼主:
发现不是版本的问题  以前的设计可以跑,但改进后的设计用相同的tcl脚本,老是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DC就自动退出了       一直在找问题,但还是没有找到。期待版主指点

网友:
是否l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