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ft IP core

楼主(2012-04-27):
我想请教一下FFT中的输入数据的表示格式:我选择的定点,无scale,输入实部和虚部都是16比特,输出数据是20比特,结构是基2 lite ,burst i/o,看到数据手册说数据要归一化,不太明白如何表示数据,还请指点……

网友:
输入实部和虚部都是16比特
我的理解应该是Q(0.16) fixpoint数据,也即是整数部分为0bit,小数位16bit,也即是这个值的取值范围为0到1.
归一化指的是先找出所有数据的最大值,然后用这个最大值归一化到Q(0.16)这个范围。简单点说就是用 A/m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