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基准电路高频处的电源抑制比比较差怎么办?

楼主(2012-04-27):
如题,设计了一个电压基准电路,在低频处的PSR还不错,可以达到80dB,但在1KHz时就开始衰减,到10KHz时只有20dB。
请问,高频处的电源抑制比比较差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改善吗?

网友:
提高误差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在输出处还可以接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20dB@10KHz,这个psrr确实非常差,是用两级运放?error amp用folded cascode会好很多,-40dB@1MHz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楼主应该用的是两级运放吧,或者是cascade电流镜。个人建议把运放的带宽增大,这样的代价是低频时的PSRR降低了一些。

网友A:
楼主还可以在输出端挂一个2p的电容,在高频时可以滤波。对提高M级以上的PSRR很有帮助。还有可以介绍你个提高PSRR的方法,就是让运放的输出跟随电源同相位等幅度变化。这样就会使BGR的PMOS电流镜栅极也随电源同相位等幅度变化,最终使镜像管的栅源电压不变(源极就是power supply),从而保证电流稳定不变。这种方法对低频处的PSRR改善较少,对K级与M级的PSRR改善较多。正适合你出现的问题。这需要选择恰当的运放。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根据高频PSRR较差能判断出是采用的两级运放或cascade吗?这两个结构为什么会造成高频PSRR差?

网友(2014-10-23):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2023-03-03):
加RC低通滤波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在输出端挂一个2p的电容,在高频时可以滤波。对提高M级以上的PSRR很有帮助。还有可以介绍你个提 ...

这方法不错

网友(2024-10-09):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根据高频PSRR较差能判断出是采用的两级运放或cascade吗?这两个结构为什么会造成 ...

感觉是看你下降速度判断出来的,两级的下降速度更快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在输出端挂一个2p的电容,在高频时可以滤波。对提高M级以上的PSRR很有帮助。还有可以介绍你个提 ...

请问具体怎么做才能让运放的输出跟随电源同相位等幅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