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SI201106 :执行read_parasitics *.spef ,然后没有任何反应了

楼主(2012-04-27):
从etop下载了StarRC201006 和PTSI201106 ,分别安装。然后测试:

StarRC可以运行,并提取spef(RCc),但是在PT201106里面执行read_parasitics *.spef 后PT停止不前没有任何反应。

若打开SI开关,则会显示:Information: Checked out license 'PrimeTime-SI' (PT-019) 依然停止。

前所未见的怪象啊。如何解决呢?

网友: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1 恢复原来的模式,

默认是多线程读spef, 在update_timing之前读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看进程中确实有很多pt_shell_exec

既然默认是多线程,那么应该可以使用多线程啊。

网友:
如果要 -keep_coupling_cap ,
要 set sh_enable_si_analysis true

如果时候多线程读spef的话,会推迟立即读完,直到update_timing的时候,
会产生complete_parasitics.net的文件,
否则单线程读就和以前一样,必须立即读完,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再update_timing,

楼主:
版主对PT真是精通啊,我折腾好几天始终搞不清楚,现在解决了。多谢版主

网友(2015-11-29):
license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