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 .18 工艺下的stripe 宽度和间距

楼主(2012-04-27):
请教大家,
      小弟首次做smic .18工艺下的数字后端,目前power&ground stripe的width走的是5um, space是55um(参考之前别人做的一个项目),不知大家怎么看我设的width和space? 个人感觉比较密,真担心后面的route会不会有大问题。虽然利用率还不算很高。
      另外,感觉同种工艺,不同foundry,stripe差异太大,以前另外一个foundry,我的stripe走的宽度是10um,space是每隔1000um才拉一条. 流片后也没有问题。
      大家谈谈看法,热闹热闹,最近工作压力挺大

网友:
1P?M, top thick metal? top做strip,还是top 和 top-1 metal做?

width 10um, space 1000um 感觉有点扯, 看来你die size不大, 没拉几根吧, 呵呵。

楼主:
上一个工艺确实是这样的,我没有乱讲。是国外的foundry流的片
现在用的是smic .18的1p5m, 是m5和m4做的stripe, 横着用的是m5,竖着用的是m4. 我想知道我现在的stripe情况怎么样?呵呵

网友:
10um pair 几百um 打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前几天就用的是10um的stripe, space是150um, 但是primerail 跑IR drop就是很大,到了200mv(standard cell区域)
    后来才改的5um stripe,space是55um, 这样IR drop 130mv, 还没有走到route阶段,甚是担心布线资源紧张。
    主要是没有经验(smic .18),不知道怎么拉stripe比较合适。

网友:
与设计规模,主频有很大关系的。百万门左右的 5um宽度,space 55um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我也用smic 18工艺做过的,记得width是和metal的pitch有关,space的话几百。

网友:
我前几天就用的是10um的stripe, space是150um, 但是primerail 跑IR drop就是很大,到了200mv(sta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 建议1P6M, top thick metal, M6和M5 stripe 试试。

楼主:
多一层metal,意味着成本增加。老板可不愿意

网友:
10um的stripe, space是150um  ,这已经很够味了,

我们一起都是500~1000um才有一pair,关键看芯片的整体功耗,

primerail等分析的时候看你的总power多少, 和总power number成正比的

网友(2013-09-09):
有的资料上说:竖线的宽度最小为垂直布线间距(pitch)的整数倍,最大不超过最小二输入与非门宽度的4倍;
横向的宽度一般是标准单元高度的整数倍,通常为1倍和2倍。可是资料上没说space怎么设置,请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