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中DFT加窗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的输入为正弦信号9.863KHz。
加rectangular窗函数的时候波形是

而加hamming窗是这样

FFT一般是加hanning窗?有没有达人讲解些这些窗函数。。

网友:
找数字信号处理的书,一般都有讲。

网友:
加窗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仿真的话,把输入信号设成非相关的,不加窗就可以了。

网友A:
FFT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截断的信号(等同加矩形窗)是周期延拓的
如果,N个采样点中刚好有M个完整的信号周期,那么周期延拓的假设自然成立,于是信号会出现在某一根谱线上,就是你第一张图的情况,没有频谱泄漏的问题。
如果,N个采样点中的信号周期不是整数的,那么周期延拓的假设就不成立了,FFT的后果就是频谱泄漏,频谱严重失真。这是加Hann窗或其它窗就可以近似满足周期延拓,但同时也会改变原信号,比如第二个图中的信号泄漏到了旁边两根谱线上。
于是,在你能够精确控制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时,你应该满足周期延拓的条件,不加窗(等同加矩形窗)
否则,你必须加窗将频谱泄漏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A:
FFT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截断的信号(等同加矩形窗)是周期延拓的
如果,N个采样点中刚好有M个完整的信号周 ...

大佬讲得很仔细,清晰易懂,感谢!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A:
FFT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截断的信号(等同加矩形窗)是周期延拓的
如果,N个采样点中刚好有M个完整的信号周 ...

您好!请问加汉宁窗之后信号能量在三个bin点上,如果此时去手动计算sfdr,应该如何计算信号能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