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I/O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8):
大家好!

我使用了smic 0.13um工艺,但是它的I/O只能使用免费的standard I/O。看了一下,这些standard I/O的电路就像是综合出来的一样,而且pin都是全局变量,电路也没有加model,这样的I/O怎么仿真和做LVS啊?

多谢了!

网友:
数字库里面的I/O 有版图(GDS),和模型(Verilog),仿真用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做的是模拟电路呢?就是说我仿真时用的是spectre,而不是数字仿真工具NCverilog什么的。

我的电路都是schematic ,而不是verilog代码。

网友:
standard I/O 库里有gds,verilog,netlist
可以用netlis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见这个netlist了,是以.sp结尾的。怎么转换成schmatic和symbol呢?

我想一个一个的调用,还要进行单个仿真。

网友(2012-08-02):
模拟IO更简单了,一般只有几个器件,你就按照他的netlist把电路搭出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