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函数极点求解

楼主(2012-04-28):
等效结构图

等效结构图

此传输函数为一个运放补偿的传输函数,等效结构如图2,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化简求出零极点?能求出零极点最好了,有悬赏哦

网友:
如果想化简的话,那总要知道这些RC量级的关系吧,否则不好化简吧

网友:
这个如果不知道大概的数量级..估计不好化简....用matlab或者maple直接求分子分母的符号解吧....

网友:
根据各个元件大小来近似,一般在不同的频率下有一个或两个起主要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与R2是高阻抗,其中R1为运放的输出阻抗,大于R2,R1和R2都远远大于R3,C1=15p,C2=3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