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S实际电路分析

楼主(2012-04-28):
一个模块的原理电路图怎么分析啊(例如PWM,EA

         不知道哪个管子导通或关闭   只会看栅极电压

     是不是VGS>=VTH即可导通(N为例)
实际分析怎麽定Vgs啊

  还有二极管连接形式...............

网友:
不是一个帖子就能搞清楚的
LZ想知道,就好好看书,耐心看

网友:
lz的基本功不够扎实啊。。。
还是老老实实看书吧~~~~

网友:
看书吧,小雨vth也不关闭

网友(2020-08-26):
这都是些模拟量,不像数字非0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