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28):
在设计单端 SAR ADC  时 ,当切换到 比较模式时 ,连接vcm 到 比较器 输入端的开关 会断开 从而带来电荷注入误差 。

如果 输入信号 频率 达到 100KHZ的话 ,这个开关 可能比较大 (比如 4*10/0.34uCMOS 开关),从而引起 大约 1LSB 左右 的误差 。

请问  有没有 办法 消除这个 误差 ?。

看文献中的 设计  貌似 没有人 提到过这个 问题 ,那么  在 前仿的时候 1 LSB的 OFFSET误差 是正常的么 ?。

开关 调 小 点  可以 缓解这个问题,但动态性能跟不上阿    。。

网友:
做一路dummy cap在比较器的另一端,形成伪差分,那样的charge injection就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采用全差分的架构  连接成伪差分的形式 ?。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要相同的cap,switch都可以省略,用常通的mos直接到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尝试了下  发现 还是不能完全抵消 不过可以从  2LSB 压缩到 0.1LSB 了 ..\

只是 如果采用相同的CAP 面积 较大  ,

这个  OFFSET 有必要 花这么大的代价  消除么 ?.

发现  论文上貌似  没提过 这点 ..

谢谢你的 回答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可能完全抵消,即使fully differential 都不能完全抵消
加 这点cap 也就2pF左右,能有多少面积? 这种东西还是不能省啊
要扣也不是在这个地方扣

网友(2012-09-22):
回复 网友B:
做一个只有原来开关一半尺寸的MOS开关,S/D都连到比较器输入端,在切换时原来开关关闭,这个开关打开,吸收原来开关的电荷注入,不过这个方法的效果没有加dummy电容的好,不能刚好抵消。

网友(2017-12-08):
SAR ADC紧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