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循环移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问题!

reg [6:0]    j;
reg [31:0]  Tj;
always @ (*)
  begin
   if (0<=j<=31)
     SS1_t0 <= {Tj[31-j:0],Tj[31:j-32]};                    //   0<=  j <= 31
    else
     SS1_t0 <= {Tj[63-j:0],Tj[31:j-64]};                    //  32<= j <= 63
  end

我想这样对Tj循环左移 j 位,但是不行!综合不了,请问verilog中要实现循环未知位怎么实现???

跪求援助!甚谢!!!!

网友:
SS1_t0 <= {Tj[31-j:0],Tj[31:j-32]};                    //   0<=  j <= 31

j<=32时,j-32为负数?

不太明白你具体的左移操作是怎么样进行的。

在FPGA的可综合设计里面,移位个数不能是变量。但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

循环j次,
每次左移一位,(根据具体要求选择是算数左移还是逻辑左移)

网友:
循环未知位,其实做一个N选1的多路选择器就能实现。

网友:
~写C代码写多了吧?

网友:
最好不要用循环的写法,写法貌似也有点问题。

楼主:
我的表达是有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如果32位的X循环左移j位的话,可以这样表达:(X <<j) + (X>>(31-j)),应该是对的!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2013-01-15):
我想问问你那个循环移位的事情,你后来实现的是可变移位吗?你的j是不定的,最后能实现吗?可综合吗?

网友(2019-12-30):
楼主那么写,肯定可以实现啊。区别在于:如果i是常数时,没有额外逻辑,综合是就是走线。如果i是个变量时,有额外的mux,mux大小由i的位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