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itch cell 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各位,请教个问题,找了很久,始终找不到原因,请大家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两个电压域top, u_module1,电压分别是VDD,VDDG,switch cell控制VDDG是否关断。
目前switch cell rail连接到VDD VSS, pin:TVDD连接到VDDG, pin: SLEEPIN连接到ctrl_switch。

在ICC中,加入power switch之后,check_mv_design时报错。
Error: 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_pin TVDD on cell u_module1/headedfooter1_HDRSID0_R0_C1. (UPF-067)
Failure Reason: No parent power switch for switch cell instance
Error: Power net hookup for power domain is not specified properly. (MV-053)

楼主:
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lib_cell HDRSID0 ....
阶段,提示:
Warning:Can not find power switch HDRSID0,it might be a lib cell name.(MTCMOS-27)
而且没有lib,只有db,也不确定库的cell或者pin定义的是否有问题。
如果db有问题,没有lib,该怎么改呢?

网友:
get_lib_cells  *(db库名)/*

楼主:
get_lib_cells tcbn90lphpcgwcl/HDRSID0
{tcbn90lphpcgwcl/HDRSID0 }
楼上,这是什么意图呢?就是lib cell啊,是不是要改成:cell是switch cell,pg_type分别是internal_power,primary_power。目前只有db,FRAM,没有lib,怎么改呢?

排查错误的阶段,没有方向,大家帮忙想想还有什么可能导致出错。

楼主:
1.试着编写了HDRSID0的lib:cell是switch cell,pg_type分别是internal_power,primary_power,错误还是一样的。库可能是没问题的。

2.试着放松了变量,查看原因。
这样error降级为warning,可以继续流程,但这个是必须检查的吧。
set mv_enable_power_domain_power_net_check false
check_mv_design -power_nets -verbose
提示:
Warning: Auto derivation of P/G net for 400 P/G pins failed. (MV-598)
P/G pins whose auto derivation of P/G nets failed:
P/G Pin Name                                          Reason
u_module1/headedfooter1_HDRSID0_R0_C1/TVDD  (7)
u_module1/headedfooter1_HDRSID0_R0_C1/VDD   (7)
u_module1/headedfooter1_HDRSID0_R0_C2/TVDD  (7)
u_module1/headedfooter1_HDRSID0_R0_C2/VDD   (7)
....
Failure Reasons:

...
(7) No parent power switch for switch cell instance

楼主:
3 .命令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呢

UPF
create_power_switch VDDG_SW –domain VDDG_DOMAIN \  -input_supply_port {in VDDH} \  -output_supply_port {out VDDG} \  -control_port {ctrl_switch u_module1/ctrl_switch } \  -on_state {state_on in {! ctrl_switch}} \  -off_state {OFF {ctrl_switch}} map_power_switch VDDG_SW –domain VDDG_DOMAIN –lib_cell {HDRSID2}

ICC
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lib_cell {HDRSID2} –bounding_box {x0 y0 x1 y1} –snap_to_row_and_tile –x_increment 5.04 –y_ increment 5.04 –voltage_area VDDG_DOMAIN
connect_power_switch –source ctrl_switch –direction horizontal –mode daisy –voltage_area VDDG_DOMAIN –port_name ctrl_switch

楼主:
笔误,更正一下
目前switch cell rail连接到VDDG VSS, pin:TVDD连接到VDD, pin: SLEEPIN连接到ctrl_switch。

网友(2012-06-23):
不知道做没做 associate_mv_cells

网友(2013-11-15):
这个问题搞定了么?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2014-05-28):
问题解决没有啊?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0-1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2-10):
请问问题解决没有,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pf和电源域的划分几乎同楼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