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28):
除了fuse和晶体管击穿,还有什么方法能在芯片掉电后保留配置或信息?前提是成本低,与标准cmos工艺兼容;
请熟悉的同学多多指教!多谢!

楼主:
先顶一下,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跟fuse差不多的原理的激光trimming可以不? 用普通金属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激光trim貌似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