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dynamic comparator 消除kickback的方法?

楼主(2012-04-28):
最近看了一些SAR结构的paper,很多比较器都直接是一个latch比较器,没有前置放大,一般latch比较器offset比较大吧,如果输入管尺寸取大的话kickback又比较明显,但是论文中都没有提到这些。大家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好的方法能消除kickback和offset?

楼主:
    前两天是不是大家都出去玩没时间上论坛了啊。。

网友:
输入加采样开关以及reset

楼主:
输入加采样开关以及reset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么?我试了不少方法,效果都不好。比如neutralization technique。你说的这个方法在一篇paper上也看到过,试了下也不行啊。莫不是我方法出问题了

网友:
只看关于SAR ADC的paper,肯定只说重点,paper里一般不会给出辅助电路的。建议搜搜国内硕士论文,基本latch前都会加入输出失调存储结合输入失调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