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G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28):
RT搜了半天没搜着...

楼主:
_0 = 8'b1100_0000, _1 = 8'b1111_1001, _2 = 8'b1010_0100,
_3 = 8'b1011_0000, _4 = 8'b1001_1001, _5 = 8'b1001_0010,
_6 = 8'b1000_0010, _7 = 8'b1111_1000, _8 = 8'b1000_0000,
_9 = 8'b1001_0000;
为什么要这样编码?

网友:
smg =数码管 ,你这个编码是对应的数码管驱动.........0表示亮,1表示灭.

网友:
原来是数码管的缩写啊  SMG   呵呵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