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int 200904到底是怎么破解的?

楼主(2012-04-29):
各位大侠
   我下载linux版本的软件,也下载了crack,不过怎么都用不起来。。。。。。请赐教,不胜感激啊。。。。
   license文件我也跟LM_FILE_LICENSE 关联了,不过还是提醒license错误。

   crack下载是: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40405
   软件下载是: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232257&;highlight=nlint

网友:
分別輸入以下指令
novas_single.exe -V2009.01 -FVerdi                 -M00247e6bd45f
novas_single.exe -V2009.04 -FnLint                 -M00247e6bd45f
novas_single.exe -V2009.04 -FnLint_verilog         -M00247e6bd45f
novas_single.exe -V2009.04 -FnLint_either         -M00247e6bd45f
novas_single.exe -V2009.04 -FnLint_sv                 -M00247e6bd45f
novas_single.exe -V2009.04 -FnLint_mixed         -M00247e6bd45f

其中00247e6bd45f  換成你的網卡MAC
上述指令所產生的檔案將裡面的FEATURE ...  全部集中到同一個檔案 , 範本可以參考crack檔內novas_license.txt
接著修改產生的license
SERVER XXX YYYYYYYYYYYY 28001
其中XXX 你的電腦名稱
YYYYYYYYYYYY 你的網卡沒有不同就不用修改
DAEMON snslmgrd XXX
其中XXX nlint 安裝目錄/bin/snslmgrd

2. 設定你的bashrc
設定PATH , LM_LICENSE_FILE

3. 啟動license server
lmgrd -c 你的license路徑

若是license server 啟動成功你會在裡面看到
Server started on XXX for : Verdi
nLint nLint_verilog nLint_either
nLint sv nLint_mixed

這樣你就可以使用nLint了

楼主:
特别感谢randolf,我按照个方法弄的,不过还是没成功。
我用ubuntu 12.04LTS系统,系统上面安装了Verdei 2009的破解和NC-sim和VCS,这些软件,也许可能是license之间相互冲突的原因。没办法我装了一个window版本的nLint,先用着。

网友(2012-06-26):
嗯,先试试windows

网友:
先mark一下,我的是10.04 LTS,试试看

网友(2012-07-26):
我也照样做了产生license file,最后还是用不了。

网友(2012-12-10):
我的以前可以用,今天重新生成了一遍,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3-10-16):
回复 楼主:

    window版本的nLint破解版的从哪里下载呢,请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2014-01-04):
的确 好东西,成分感谢

网友(2014-02-11):
我试了好多次,还是用不了,怀疑是不是license冲突了

网友(2015-01-29):
楼主你最后解决没?

网友(2015-03-18):
回复 楼主:

内存不能引用怎么办

网友:
我觉得光修改HOSTID还不够,。

网友(2018-04-03):
跟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