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29):
TB.c: N-well spacing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must be >= 4.0 um
两个nwell的间距吗? 但是我的layout只有一个nwell

网友:
指的就是两个N阱距离要求必须大于等于4.0 um。
你再看看layout,可以只打开N阱那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动生成的mos,怎么单独看某层,可以单独修改mos的某一层吗?快捷键是哪个?谢谢

网友:
可以在LSW里面设置只显示Nwell层,就可以看到是否只有一个了。

网友:
看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有不同电位的阱,是不是你都画在一个阱里了

网友:
两个不同电位的阱的距离大于4.0um

网友:
不同电位N阱之间的距离不小于4.0um。

网友:
两个井电位不同时的间距!

网友:
阱电位没连起来,是不是有保护环?

网友:
只在ads里看到了drc

网友:
不同电位的nwell,你好好看图,原理图上肯定衬底接触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画layout?

网友:
再画一层nwell

网友:
如果两个阱的电位不同,最小间距不小于4,就是指两个阱的电位引出,不接同一条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