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并行技术省电

楼主(2012-04-29):
最近在看低功耗设计的资料,了解到一个观点,在集成电路设计时,采用流水线技术或并行处理技术,能够实现省电。但是想不通为什么?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降低了频率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频率确实降低了,动态功耗也降低了。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原因?

网友:
若是做ASIC就可以用门控时钟来实现低功耗的设计

网友:
因为FPGA没有使用门控时钟,流水线并行处理时,最大程度上保证触发器的每次翻转都是有意义的

网友:
就像C语言会变成2进制  verilog 最后变成 电路   电路不是电阻和电容吗 流水线和并行 体现在电容的变化

网友:
socvista里面数字信号处理有一章讲这个问题,可以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h   这个我们今天刚学     门控时钟的作用就是选择时钟信号,当不需要使用时钟时将时钟关断。从而低功耗~~

网友(2012-07-03):
呵呵,看看大家的讨论总是能学习到点东西,希望自己以后能回答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