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多路4-20mA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2-04-30):
如图所示,有4路来自变送器的4-20mA信号,分别串接4个250R的采样电阻,然后送到单端输入的AD芯片TLC2543的4个输入通道。由于TLC2543是单端输入,所以,我将四个采样电阻下端接到一起,并且接到地上,这个地也是TLC2543的参考负端和供电负端,这样做能行吗?会不会产生相互干扰。请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这个问题在另一个论坛问过??

网友(2013-03-29):
还是用光耦隔离下吧  AD器件都比较敏感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2013-12-08):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要短

网友:
低频的模拟数字地没那么敏感,应该没啥问题。on-chip adc的坏处就是经常会不够准。

网友(2014-03-04):
我曾经面试时遇到这样的题,我问面试的工程师怎么弄,那个工程师也不知道!

网友(2014-10-24):
测电流的时候,如果是双端的,最好要用INSTRUMENT AMPLIFIER,注意要判断是用差分放大还是单端放大。

网友:
看一些HART的资料吧,可以看看ADI的资料,有专做接口的

网友:
4~20ma信号采集,如果怕干扰,用隔离运放,25欧电阻转换为100~500MA的电压,用隔离运放放大到你需要的电压。
话说4~20ma这是课本上的例子,好多运放的手册也是用这个大小,电路比较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