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综合时IOBs超过100%,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30):
使用ISE,选的是SPARTAN3e的板子。在综合时Number of bonded IOBs超过了允许值,为167%....

1.bonded IOBs指的究竟是哪些端口?

2.但是事实上我设计的顶层里只有7个输入输出(4个input,2个output,1个inout)。inout对这个有影响吗?

3.由于设计为AES模块,其中多次重复调用了SBOX,会有影响吗?

4.有哪些修改方法可以减少IOBS呢?

谢谢各位~

楼主:
修改了一下,把inout口改成了wire。IOBS减少到了112%。。。

ISE能有优化选项自动帮我优化IOB吗。。。。

楼主:
我想了想,好想真是设计的问题。。现在综合的报告显示有260个IOB。

我有一个128位的输入,一个128位的输出,再加上4个1位的输入。。刚好260.。超过SPARTAN3E中232个IOB上限了。。。

难道还得分时传送?。。。坑爹了啊,速度太慢了这样的话

网友:
感觉是你仿真模块或者测试分模块时造成的。建议建立一个接近你实际的上层文件即可。等于降低端口IO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