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时的transition问题

楼主(2012-04-30):
请教大牛们:

     现在小弟用的是ICC, 做clock tree 的sdc里并没有定义所有的时钟,因为有些不想让工具做。但是这样的话,那些没长tree的clock的transition, fanout怎么解决呢?(因为长tree的sdc里没有定义)
     谢谢大家

楼主:
    请问版主的意思是为了修这些不长tree的时钟transition而加buffer tree吗?
    怎么加呢?是手动还是用什么命令呢?
    能讲的稍微详细点吗?小弟对cts不熟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不在乎那些clock的时序,可以create_buffer_tree
如果还是要tree,就换一个看得见的SDC,做个tree,然后set dont touch,再换回那个看不见的SDC,做CTS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cts的时候动clock,其他阶段(比方说place, optimization, route_opt)都不让工具动吗?

网友:
如果需要调整skew,还是可以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