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 AMS 文件。vhl.var文件

楼主(2012-04-30):
小弟做AMS仿真时遇到如下问题,complier说要载入vhl.var文件?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文件啊?

网友:
自己建立一个hdl.var文件:
a file named ‘hdl.var’ should be created in the directory which you launch Cadence from. This file is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but it will suppress warnings and prevent some unwanted behavior. The following cont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your ‘hdl.var’ file.
softinclude $INSTALL_DIR/tools/inca/files/hdl.var
define ams
define NCVLOGOPTS -linedebug
define VIEW_MAP ($VIEW_MAP, .vs => shell)
define WORK //my_design_library_name//
$INSTALL_DIR is the directory where Cadence was install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建一个就行了么?  有没有别的要求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