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ore和Mealy的比较

楼主(2012-04-30):
关于状态机,我一直纠结于Mealy机的组合输出逻辑,老是在想,如果输入一直变化,输出岂不是也一直在变化?今天重新整理一下思路,总结如下:
1、状态机的本质是为了产生特定的输出。对于一个输出任务,采用Moore和Mealy机应该都是可行的,但Moore机消耗的状态数要比Mealy机多。
2、Moore机的输出只与当前状态有关,所以其输出既可采用组合逻辑,也可采用寄存器组实现。而Mealy机的输出同时与当前状态和当前输入有关,若输出采用组合逻辑,则很容易受到输入信号毛刺的影响,造成输出端的变化,潜在危险就是违背后级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若输出采用寄存器组,则会使当前输出其实对应于前一个状态,而不是当前状态。
若有不对,望各位大神指教!
另外请教一下,各位一般用哪种状态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输入输出两端都加触发器避免毛刺,增加状态机的健康性。输出延迟一个状态就延迟呗,状态机是你自己设计的,什么时候该输出什么你自己调好不就OK了么,何必苦恼于当下输出是上一个状态的啊。当然你不愿意也可以用moor,但是状态太多就会增加下一状态的转移逻辑,降低了状态机的运行速度。

网友:
按照状态机三部来写,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