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有没有讲设置 constraint 的资料?

楼主(2012-04-30):
不是讲各个命令的原理的,而是讲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样下constraint。如果是个design的例子最好。 不知谁知道这样的资料?谢谢

网友:
软件的online help里面就有例子。

网友(2012-07-14):
看DC的文档啊

网友:
模块端口的约束,一般就是过约了;
芯片接口的约束,按照对端芯片的要求下约束